allegro输出钻孔文件比例不对,求解??

楼主(2017-02-09):
请教各位大神,我在allegro里输出的钻孔文件比例尺寸与其他gerber文件尺寸不对,求解。如图:

网友A:
    导入时要手动改一下的。。

网友B:
    出gerber时钻孔文件的精度设置要与其他层gerber文件精度设置一致,要不然就导入时手动修改为一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出gerber时钻孔文件的精度设置要与其他层gerber文件精度设置一致,要不然就导入时手动修改为一致

    你说的精度就是在输出gerber哪里设置吗?
 这两个地方我都设置的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入时要手动改一下的。。

cam350导入时 没有看到哪里要求填写精度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说的精度就是在输出gerber哪里设置吗?
这两个地方我都设置的一样的

那应该是导入的时候cam设置问题了,
导入时公制英制要匹配,还有钻孔精度可以手动调整,不要直接finish

网友C:
    DRL那层的精度是否跟你输出的精度一致

网友D:
    导入时.drl文件手动改成和你上图导出的比例(如上图为2:5,导入gerber到cam350也应该把.drl比例改为2:5)

网友E:
    GBR設 3/5.
    DRL設 2/4.
    如果還是不行,CAM350 單獨import drill 改成2/4存檔.
再cam350 autoimport 比例就會一致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DRL那层的精度是否跟你输出的精度一致

请问下你这个对话框是从哪里调出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导入时.drl文件手动改成和你上图导出的比例(如上图为2:5,导入gerber到cam350也应该把.drl比例改为2:5)

那我就是要在已经导入的文件里把drl这一层给删除重新再导入一次,把比例设置2:5就好了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GBR設 3/5.
    DRL設 2/4.
如果還是不行,CAM350 單獨import drill 改成2/4存檔.

    如果還是不行,CAM350 單獨import drill 改成2/4存檔.
  用cam350存档drill,格式就不对了,是cam的格式后缀不是.drl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還是不行,CAM350 單獨import drill 改成2/4存檔.
      用cam350存档drill, ...

import drill data , export drill data  格式是會有甚麼樣變化?

网友F(2019-06-05):
    学习,CAM350默认设置的文件精度 与 Allegro导出时的文件精度不一致,导入时需要手动修改一下,这样才不会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学习,CAM350默认设置的文件精度 与 Allegro导出时的文件精度不一致,导入时需要手动修改一下,这样才不会 ...

ok,下次试试

网友(2020-06-16):
    我也遇到了  还是没解决了这个问题

网友(2024-08-20):
    刚遇到这个问题,百度了下,这么多人遇到

网友:
    brd的文件名不要包含点“.”   比例2/5  再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