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 导线开天窗

楼主(2017-02-09):
如图 怎么实现的,

楼主:
需要过大电流,过锡炉时 导线上也覆着着 锡,怎么画的,求大神

网友A:
在对应要开窗的位置增加soldermask即可

网友B:
导线上怎么增加soldermask 啊  方法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导线上怎么增加soldermask 啊  方法是?

应该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对应要开窗的位置增加soldermask即可

能否具体怎么操作,没用过 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对应要开窗的位置增加soldermask即可

是选择这个? 在重新描一遍 导线吗

网友:
就是不清楚
没有这样弄过
问问清楚点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选择这个? 在重新描一遍 导线吗

是的,描线或者画shap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选择这个? 在重新描一遍 导线吗

solder mask分top bot,别画错层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需要过大电流,过锡炉时 导线上也覆着着 锡,怎么画的,求大神

一样宽 还是宽一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一样宽 还是宽一点

比正常导线细一点

网友:
有skill工具,直接把线变成铜皮,变到对应的soldermask层就好了

网友:
楼上说的开soldermask在相应层只是把铜皮裸露出来,听你的意思过还想上锡应该把钢网也打开pastemask相应层也画出来

网友:
先把cilne变成shape,然后再在soldermask层复制下就好

网友:
这是电源板板?没必要照着导线描,在soldermask bot添加shape就可以了,注意不要导致不同网络的线连一起

网友:
要上锡,钢网层也要加吧

网友:
如果纯粹开窗,就是露铜,阻焊画就可以了,如果要上一层锡,钢网层也要加

网友:
选择soldmask,增加shape覆盖上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