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C-DC 影响天线

楼主(2017-02-09):
    各位,最近设计一款产品,射频传导测试OK,但到了天线厂调天线,发现天线调不出来,现可以确认是板子上有干扰,我怀疑是DC-DC部分的干扰,因为我在这部分电路用屏蔽盖盖住,并用导电布密封好,然后在三角锥测试就OK.
    目前,这个板子需要改版,但心里没底 各位能否给点建议,谢谢!

网友:
    搞个屏蔽好的电感试试 电感远离射频   只能想到这了

楼主:
我问了供应商 他们说电感是屏蔽电感~~另外其实这个DC-DC 离射频很远的.主要是这个地方结构导致没法加屏蔽盖

    方便看電感的規格書嗎?

网友A:
    电感下面不能铺GND,先刮了试试,而且电感下面的那个GND还到芯片那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感下面不能铺GND,先刮了试试,而且电感下面的那个GND还到芯片那去了。

谢谢! 你的意思是把下面黄框这部分GND挖掉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问了供应商 他们说电感是屏蔽电感~~另外其实这个DC-DC 离射频很远的.主要是这个地方结构导致没法加屏蔽盖 ...

网友B:
不要用绕线电感  换个多层电感    或许并不是dcdc导致的  其实  往往有些问题  你的方向会错   你这天线也搞出来看看  板载的还是外接的   板子走线有些看着好别扭

    是的!有些積層電感輻射較少,換屏蔽式的也可以試試。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不要用绕线电感  换个多层电感    或许并不是dcdc导致的  其实  往往有些问题  你的方向会错   你这天线 ...

    是啊,我也很没底.也不确定就是DCDC的锅~~~~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    是啊,我也很没底.也不确定就是DCDC的锅~~~~

    你先把天线s参数调好啊   确认天线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把天线s参数调好啊   确认天线没问题

我去了天线厂,天线厂调不出来,后来发现拿根锡线做外置天线,当锡线伸到板外,灵敏度是正常的,当锡线模拟内置天线的装配安装绕法,灵敏度异常,从而确认是板子ECM环境较差影响了天线耦合,和天线无关.

网友:
    天线的频段是多少?DC-DC的开关频率是多少?

网友:
你被誆了,這個不是屏蔽式電感!

网友(点评):
有可能是磁胶屏蔽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被誆了,這個不是屏蔽是電感!

    啊? 要如何分辨啊 ,下面这个估计也不是了 SPH252012H

网友:
    楼主解决了没有?坐等下文啊。

楼主:
    一时半会解决不了,得改版回来验证才行,要花不少时间我现在就是想寻求建议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啊? 要如何分辨啊 ,下面这个估计也不是了

    屏蔽式電感顧名思義就是用,使用和電感芯一樣的鐵磁性材質包覆起來。長相會類似下面圖示的那個樣子(封得越密越好),那些看得到繞線的都不是屏蔽式電感。

    但是這種封裝通常體積較大、高度也較高。若不適用,只好如七樓講的,找積層式電感試試看。

楼主:
    我找了多层功率电感对换过 没效果。补充一下:这部分对天线是全频段的影响,不是哪一个频点.

网友:
    别往死胡同里面钻  再想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! 你的意思是把下面黄框这部分GND挖掉吗?

    恩,把这个地方割掉。

网友:
    楼主,可以换一体成型的,这样屏蔽效果更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去了天线厂,天线厂调不出来,后来发现拿根锡线做外置天线,当锡线伸到板外,灵敏度是正常的,当锡线模 ...

    會是天線四周的淨涳區不夠嗎???

楼主:
    是啊,很担心方向粗了,但是我测试过加了屏蔽盖就没有干扰了,我觉得还是PMU那部分有干扰,不一定是DC-DC,因为是全频段干扰.

网友:
    :lol:lol:lol:lol:lol:lol

网友:
    把你这个电源直接用直流电源代替测试一下,如果没有影响,可能就是你DC/DC导致的,如果还有,那你就要查其它地方了,看看DC/DC走线附近有没有其它高速信号啊

网友:
    还有,有没有频谱仪,扫一下看看有没有规律,也许可以找到干扰源

网友:
    强烈关注,过段时间我们可能要做了天线

网友:
    DCDC的确会影响接收灵敏度,验证的方法就是先把DCDC去掉,用电源代替,测接收灵敏度,如果没问题,再把DCDC复原,再测灵敏度,变差,就是DCDC造成的。
高速的开关信号,上升沿很陡峭,含有非常丰富的频谱,恰好落在接收信号频段上,就形成干扰。
    解决办法就是用屏蔽罩把DCDC电路屏蔽起来,并且布局上尽量远离接收电路和天线。

楼主:
    DCDC去掉用其他代替 没办法的,加屏蔽盖是好些。目前考虑是增加两层,调整走线,让DCDC远离天线,再试产一版试试.

网友:
    楼主这个走线,走的真是不敢恭维啊!

网友:
    楼主DC-DC电感旁的电容打地过孔有点远,就近多打。天线阻抗控制没问题不,包地太近也会影响

楼主:
    天线阻抗控制没有问题,一直是这么处理.  这个接地打孔改版注意下,谢谢!

网友(2017-03-19):
    强烈关注此问题

网友(2017-05-10):
   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。

楼主:
    总结下: 目前的方法是在这个电源的地方增加一个屏蔽盖,效果很明显

网友(2017-07-12):
    把电感下面黄框这部分GND挖掉,通过这种方式给IC供电,这样会把电感噪声引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