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盘中孔(in the pad)

楼主(2017-02-09):
请教一下,盘中孔设计会增加30%左右制板成本?那么我们在散热焊盘上打的通过算不算是增加了这个工艺,还是不属于这个工艺。如果属于,为啥除了散热盘上打孔,其他盘因为成本的原因,并不要求打。盘中孔设计利于信号质量

网友A:
不做筛孔 应该不会吧   据我所知  大焊盘虚焊的概率小  如果是小的pad  就需要注意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做筛孔 应该不会吧   据我所知  大焊盘虚焊的概率小  如果是小的pad  就需要注意了

意思是通孔打在小焊盘上实际是需要树脂塞孔?防止散热过快引起虚焊!而大焊盘不用,所以可以直接打盘中孔,不会增加成本

网友:
    小焊盘,比如阻容件的焊盘,打盘中孔的话,如果不做塞孔处理,孔内漏锡,导致焊盘上锡不足引起虚焊。

网友:
    补充一点,树脂塞孔后还需要做POFV,能可保证焊接。

网友:
    盘中孔设计会增加30%左右制板成本?不会吧,盘中孔的孔是设计中使用的过孔,不影响成本,除非量很大

网友:
    不会增加制版成本,但是PAD小的话会影响焊接,贴片成本相应增加

网友:
    有些板厂好像是会加收,除了散热焊盘,其它焊盘最好不要盘中孔

网友B:
    盘中孔只要做树脂塞孔就可以,应该不会增加成本吧,不过通孔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盘中孔只要做树脂塞孔就可以,应该不会增加成本吧,不过通孔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

    最好的设计就是打在焊盘上,只是打在焊盘上工艺要求高,所以为了成本考虑,消费类板子不打在焊盘上

网友:
    做树脂塞孔会多收钱;你绿油塞孔,不会多收的。
    要不要做树脂塞孔,自己评估。
两者的区别,你可以看看我的贴子。

网友(2017-09-15):
    好的,学习了!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