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过孔盖油问题

楼主(2017-02-09):
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AD9有没有办法设置过孔默认是盖油的,就是我新放出的过孔都是盖油的,不用手动添加盖油的。

网友:
应该是过孔开不开窗的问题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

噢,从PADS切换过来的,老是记不住过孔要盖油

网友B:
过孔设置如图,即默认盖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过孔设置如图,即默认盖油

谢谢,这个只是设置单个过孔的吧,有没有办法在设计规则里一次性设置好,后面所有任意添加的过孔都是盖油的

网友C:
终于有人为这个问题了,我来告诉你,屡试不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终于有人为这个问题了,我来告诉你,屡试不爽

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,非常感谢

网友:
全局过孔盖油设置

网友:
终于看到了这个答案  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终于有人为这个问题了,我来告诉你,屡试不爽

终于看到了这个答案  非常感谢

网友(2017-05-18):
谁有9.4的安装破解啊?求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