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d封裝怎麼畫

楼主(2017-02-10):
我是layout新手
想請問各位關於圖中這種led都是怎麼建的
我個人是用2D LINE中Path+Add Arc
可是我每次畫角度都不一樣
還有參數的部分我也看不是很明白
求大神幫忙

网友A:
我建議  你的2DLINE  不要學原圖設計  畫個大圈圈  比那兩個drill大  即可    重點在於drill hole 0.5mm 外圈1.2mm即可  孔對孔距離2.54mm

网友:
drill hole  用0.8mm  比較好插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建議  你的2DLINE  不要學原圖設計  畫個大圈圈  比那兩個drill大  即可    重點在於drill hole 0.5mm 外 ...

感謝回復
不過我照spec畫是想說led有極性
怕插件部分會搞錯

网友:
你在正極端 加個 +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謝回復
不過我照spec畫是想說led有極性
怕插件部分會搞錯

初學2D LINE 壓 soldermask  是可以拉  不影響  但熟練後  我們都盡量不讓文字或2d line  去壓soldermas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