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的无盘工艺在哪里设置?

楼主(2017-02-14):
第一次遇到要做无盘工艺。不知道在哪里设置。求告知。剩下的可以自己慢慢摸索

网友:
    设计焊盘及生成光绘文件时

网友:
    是去掉没用的焊盘吗?

1、出光绘可以设置

    2、用这个时候特别注意规则需要满足工艺 (另外PIN间距小又需要走线时,可以去盘过线在这里设置

网友:
    基于楼上说的,还要注意图中框选的地方。另外,做完设
置之后需要到Display中的sdatus——>updata to smooth

网友:
    setup下面设置去盘,在开始走线的时候去设置

网友A:
    请教下,为什么要做无盘工艺啊?无盘工艺跟背钻工艺有什么不同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教下,为什么要做无盘工艺啊?无盘工艺跟背钻工艺有什么不同啊?

    无盘工艺一般主要是为了获得多点走线空间,比如有些内层的过孔是没有走线的,就是可把这个层面的过孔焊盘去掉,可以获得多点走线空间

网友(2017-04-07):
    无盘工艺,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