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科普

楼主(2017-02-14):
求科普这个定位孔是怎么做的,只有中间可以上锡,是有机涂覆么?

网友:
    看着像星月孔?

网友:
    就是一个螺丝孔,没什么奇怪的.

网友A:
    就是普通的螺钉孔,表面处理应该是 OSP,文件中助焊层就是上锡的地方。

网友B:
    那是開鋼板造成的。目的要加強螺絲鎖緊能力,避免鬆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就是普通的螺钉孔,表面处理应该是 OSP,文件中助焊层就是上锡的地方。

    焊环上的白点是过炉上锡的,我是想问上锡的白点部分过炉时锡为什么不向整个焊环流动?是焊环其他部分做了什么处理么,怎么做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是開鋼板造成的。目的要加強螺絲鎖緊能力,避免鬆脫。

开钢网过炉锡不在整个焊环上流动么?为什么只在白点处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焊环上的白点是过炉上锡的,我是想问上锡的白点部分过炉时锡为什么不向整个焊环流动?是焊环其他部分做了 ...

你是说过波峰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开钢网过炉锡不在整个焊环上流动么?为什么只在白点处?

    你說的在整個焊還上流動是因為鋼板開太大,錫膏量過多造成的。
鋼板,就只開一個一個的小圓點,印刷錫膏後就會有這樣的效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說的在整個焊還上流動是因為鋼板開太大,錫膏量過多造成的。
    鋼板,就只開一個一個的小圓點,印刷錫膏 ...

你确定?试过么?
我试过了,那钢网层还要开多小的窗0.3mmPAD算大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确定?试过么?
    我试过了,那钢网层还要开多小的窗0.3mmPAD算大么?

這我就沒有經驗了,是否太大或太小,對螺絲鎖緊是否有問題,要你自行累積實作經驗。

网友:
    黄色部门是铜吗?如果不是铜那就简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