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问题求指点

楼主(2017-02-14):
手上有一款简单的220-12V的开关电源,输出功率20w。现在工作原理有点疑惑,一般的开关电源输出反馈到PWM芯片(比如uc3842),然后PWM芯片驱动MOS,后接到变压器初级,但是我这款开关电源输出直接反馈到一个8管脚(我猜测应该是uc3842)的芯片,然后芯片直接接入变压器初级。想问一下,如果是uc3842,它后面能不接MOS吗?或者说这8管脚的芯片是MOS管,对开关电源刚学习,望大神指点

实物图

实物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内置MOS

您的意思就是一个MOS管吗,还是把MOS管集成到了PWM芯片里面了

网友B:
你这个功率不大,是内置MOSFE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功率不大,是内置MOSFET

就是个mos管,没有PWM芯片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就是个mos管,没有PWM芯片?

MOSFET 集成到PWM芯片里面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OSFET 集成到PWM芯片里面去了

那这个芯片只用到了三个管脚,有一排四个管脚直接连在一起,输出到变压器初级,另一排管脚分成了两部分,我查了相关的PWM芯片,每个管脚都有每个的用途,所以怀疑这只是一个MOS管,对么

网友:
明显是mos管好吧,,,mos管通过次级光耦(右下角)控制开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