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S仿真] 关于ADS仿真很奇怪的问题

楼主(2017-02-14):
问题描述:在ADS的layout里面画一段微带线,宽度20mil,长度200mil。在微带线两边分别添加端口1和端口2,发现S11没有问题。但是当我在线的中间再添加一个端口3的时候,这时候S11反射很大,这是什么原因呢?PS:端口采用的默认,TML
节电常数:4.4

2-PORT

2-PORT

S11-2

S11-2

楼主:
这个问题是我在提取PCB进行仿真的时候,由于电容电感的焊盘一边是在微带线上的,所以需要增加一个port,否则在原理图里面就加不了元件,但是在layout仿真的时候出现以上奇怪的现象,还请高手指导。

网友A:
加了端口S3,在EM仿真就相当与在S3端口端口50的负载来计算S11的,你可以通过产生symble来仿真电路图,电路图中把端口S3开路,那结构一样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加了端口S3,在EM仿真就相当与在S3端口端口50的负载来计算S11的,你可以通过产生symble来仿真电路图,电路图 ...

确实如你所说,创建模型之后调到原理图仿真,S3端口不接,S11已正确,如下图。感谢zhhp的指点。
对这个问题的解释,我是这样想的,也不太确定:
难道PCB仿真的时候S11是基于端口3来计算,因为还有一段S3-S2的stub线,所以导致S11较差。

楼主:
所以实际在PCB提取模型的时候,还是对的,我们不用去care 端口的S参数?但是我在仿真其他PCB的时候,有时候就是S11就是对的,在-20以下,不知道怎么解释了。

网友(2017-03-27):
这个比较好理解,你在没有加3端口的时候,端口3的地方是开路状态,你加上3端口后,端口3这边的阻抗为默认的50欧姆,且与传输线并联关系,那从1端口看过来,这边就有阻抗不连续,就有反射。

网友:
这个跟端口设置有关系,P3是一种特殊情况,端口的校准方式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