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求助:PowerSI元器件模型,SnP模型怎么导入

楼主(2017-02-15):
如题,做USB3.0的仿真,链路上有一个4pin的common chock,现在有这个器件的S4P文件,不知如何在circuit/linkage manager里编辑加入这个S4P文件。
求教各位大神

网友(2017-03-27):
.Model xx S
STONEFILE = xx.s4p

Sxxx n1 n2 n3 n4 nRef
+ MNAME=xx
fmax=f_max] [fbase=f_base]

网友:
在 edit model 里面的definition 里直接写上面语句,就跟定义电阻电容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