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神,请教一下网口变压器的中心抽头能否2个端口共用一个压敏泄放??

楼主(2017-02-15):
如题,图片是现在的接法,请问这样接有风险吗?需要过工业4级测试,通信口浪涌和EFT要过共模正负2KV
非常感谢!!!

网友(2017-06-30):
通信口浪涌和EFT要过共模正负2KV,不是随便都能过的么

网友(2017-08-23):
压敏的电压选择需要注意,不然安规过不去的,,,,

网友:
一起来学习一下

网友(2017-11-04):
这个地方压敏的参数选择多少合适?PCB摆件和走线需要有哪些注意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