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遇過ALLEGRO 畫面 只要把鼠標移到別的地方, 就會反白嗎?

楼主(2017-02-15):
有遇過allegro 畫面 只要把鼠標移到別的地方, 就會反白嗎?     系统更新后出现的问题!!!!!

网友:
    把OpenGL关掉,或者把Allegro重装一下看看

网友:
    重打个补丁试试。。。

楼主:
    setup/user preference/display/opengl   disable打勾就好
问题解决了 ,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:
    显示问题而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setup/user preference/display/opengl   disable打勾就好
问题解决了 ,谢谢各位大神

    你关闭 opengl 模式,就不能在过孔焊盘走线上显示网络名了,得不偿失,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win10系统一个补丁造成的,那个补丁现在好像已经集成到最新系统中,无法卸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