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数据库配置出错,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

楼主(2017-02-15):
cadence数据库配置完成,点place_database part出错如下图,请大神们帮忙看看怎么回事

网友A:
    把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的内容发上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 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的内容发上来

不知道你说的Session for more details 在哪。
    目前换了电脑就配置成功了,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连接数据库失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