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AD15怎么画蛇形查分线?

楼主(2017-02-15):
我知道单根怎么画蛇形线,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是按快捷键T+I可以画但是好像不行,请问有个那位大侠可以帮忙解决一下,在下感激不尽

网友:
T+R好像也不行吧

网友:
需要按TAB键设置一下,去掉 Clip to target length前面的勾就可以直接走蛇形线了

网友:
知道差分线怎么画蛇形线吗?
用单根的方法,行不通呢

网友A:
去掉 Clip to target length前面的勾,也不行,怎么办

网友(2017-05-02):
引用 网友A:
去掉 Clip to target length前面的勾,也不行,怎么办

http://bbs.eeworld.com.cn/thread-521296-1-1.html
去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