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关于siwave的差分线S参数提取疑惑

楼主(2017-02-15):
各位大神请赐教
想用siwave提取差分线的S参数,在差分线的四个端口都加了port,提取的四端口的S参数,但是按照教程上说的在result里面 点击compute differentail S-Y-Z Parametor,但是界面里是空的 什么也没有,没有端口,无法选择及添加差分端口, 怎么回事呢,哪里有啥操作问题吗

楼主:
图片咋发呢 ,额,,,,,,,

网友(2017-03-21):
你先增加一行,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那估计是端口添加有问题!

网友:
要先定义好差分对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,估计仿真前没有定义差分对,结果这里就识别不了吧

网友:
回到软件界面,定义差分网络,再进行compute differentail S-Y-Z Parametor就有了

网友(2020-10-25):
搞定了吗?我也想知道

网友(2021-07-16):
端口创建没有成功,你应该没有创建差分对,或者AC耦合电容没有电容模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