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导入PADS的asc文件如何保证丝印大小不变小?

楼主(2017-02-15):
    发现导入后会变小
    如何设置可以保证与导入的设计实际大小相符合?
    哪位朋友比较清楚呢?

网友A:
    可以在AD中设置一下就好了啊。不过AD导入PADS的文件最要命的还是元件的参数自动转换为封装信息了,我写了一个软件专门处理此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在AD中设置一下就好了啊。不过AD导入PADS的文件最要命的还是元件的参数自动转换为封装信息了,我写了一 ...

    怎么弄可以 保持导入的丝印跟被导入的一致

有些丝印大小各不同  改起来确实费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