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LE蓝牙模块2.4GHz ANT调试,遇到些问题,请大家指点一下。谢谢!

楼主(2017-02-15):
BLE蓝牙模块2.4GHz ANT调试,遇到些问题,请大家指点一下。谢谢!

ANT匹配电路如下:

T型匹配调试后结果如下:
L6----->>3.3nH (L-07C3N3SV6T)
L4----->>1.8PF  (500R07S1R8BV4T)

以上结果由FAE测试得出。
从结果来看,ANT匹配似乎还没有调试到最佳效果;
有些偏高频2.5G,理解不知道对不对。是这样吗?
如何评价ANT性能好坏,有没有具体的标准?

下图测试结果,反应“Not Satisfy the FCC SPEC.”
其中2hrm/0ch、19ch、39ch是什么意思?
改善的话,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?
目前考虑在模块加屏蔽罩处理。

网友A:
把2.45G S11调试到最低即可,也就接近50欧了。

ANT的评价最终要暗室进行辐射测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2.45G S11调试到最低即可,也就接近50欧了。

ANT的评价最终要暗室进行辐射测试。

好的。谢谢版主!

网友(2017-04-05):
不懂,看热闹的。

网友(2017-09-07):
och/19ch/39ch分别是蓝牙的低中高信道号

网友(2017-11-17):
楼上说的均不错

网友(2017-12-29):
S11最低就是反射最小也就是匹配的状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