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 SKEW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7-02-16):
求大神,问一下
下图是一个DDR SKEW仿真数据图片,DQ SKEW MAX=443-413=30.

1.  DDR SKEW是什么意思?
2.  为什么是用DQ0的最大值减去DQ3的最小值? 而不是用DQ0的最大值减去DQ0的最小值?
3.  如何修改单颗DDR颗粒的设计来减小DDR SKEW,DDR SKEW要求是15以下。

网友A:
以前弄过HDMI。他一致性有两东西要测。一个是差分对内歪斜。一个是差分对间歪斜。基本意思我的理解是差分对内等长(电气等长)及差分对间等长。如果电气长度不一样。对于差分对内歪斜,则会使差分信号里引入共模信号。对于差分对间,由于长度不一样,每对差分对传输时间不一样,则会引入时序问题。

DDR没有弄过。你这个DQ的SKEW从图上的标识来看,貌似是测的单个数据线的抖动(JITTER)。

网友B:
It is delay between the fastest and slowest pins. It should be a DRAM X4 chip which has DQ0~DQ3 share the same DQS strobe, that is why need deskew DQ0 and DQ3 to leave enough timing margin for DQ0 ~ DQ4(called one nibble).

网友:
这样看, 这4个dq是使用同一个dqs来取样的, 那么这4个眼图就相当于要整体来看
把这4个眼图叠在一起看, 由于偏斜, 整体眼图会被吃掉一些(就是最大值减最小值所代表的)
可以通过调整线长来减小这种偏斜,或者对寄存器进行设置来调整(取决于芯片)

网友C:
Defining Skew, Propagation-Delay, Phase Offset

反对!: 5.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Defining Skew, Propagation-Delay, Phase Offset

狗版,不好意思!点错了?好像没有撤销功能?

我可以撤銷耶~不過差點把你的帳號也撤銷了。>_<|||
你…你…你…x_x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以前弄过HDMI。他一致性有两东西要测。一个是差分对内歪斜。一个是差分对间歪斜。基本意思我的理解是差分对 ...

我认为你说的对,应该是考虑对间的误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t is delay between the fastest and slowest pins. It should be a DRAM X4 chip which has DQ0~DQ3 shar ...

good

楼主:
多谢各位,看懂了一点点。

网友(2017-05-21):
个人理解:应该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严格控制每组DQS和时钟信号的长度匹配,说得直接点就是把每组DQS和时钟的等长再做小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