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S232,RS485组网疑问?

楼主(2017-02-16):
RS485的资料介绍是为了解决232不能组网的问题。
为什么RS485可以一主多从进行组网,而232不行,两者除了电器特性和接口差分不一样,其他没有区别。
为什么了232不能组网????

网友A:
主发从, 只要驱动够,应该没问题,
但是从发主。。。。。
比如现在是1主对2从。
第一个从机 要发数据给主机0- >1. 他 电气上就是要把总线拉到-15V。
但是此时第二个从机什么数据都没发。他就是要保持总线空闲,可能是15V。

然后麻烦来了,第一个从机要把总线拉到-15V。第二个从机要保持总线15V。2个从机的发送打架了

只要你能解决这个电气竞争问题。可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发从, 只要驱动够,应该没问题,
但是从发主。。。。。
比如现在是1主对2从。

明白了

网友:
485就解决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