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求教一个基础问题:电容S参数

楼主(2017-02-16):
经常听到电容S参数,但是不知道具体指什么?

网友:
高速信号的传输速率很高后,带宽延展到高频,电容的特性需要用S参数进行表征

网友:
S参数就是散射参数,用简单的入射信号和反射信号关系来描述一段走线或者一部分电路,就是把描述的部分当作黑盒处理,大概可以这里理解,

网友:
s参数为一种无源模型,所有的无源器件都可以用s参数来进行模拟,比如电容,电阻,电感等

网友:
只要理解了S参数是什么就明白了

网友A:
同意4楼看法

网友(2017-05-22):
引用 网友A:
同意4楼看法

当年做PI我是从电容测试开始的。如对电容夹具有兴趣,可以关注EDA65后面的免费课程。

网友:
描述走过去的信号、返回的信号、进门的信号之间关系,及类似信号之间的关系,等一系列组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