差分信号的共模阻抗是单端阻抗吗?知道最大delay的时间,怎么算差分线走线最大长度差

楼主(2017-02-16):
1. SPEC上说差分阻抗90欧,共模阻抗30欧,共模阻抗是单根差分线对地的阻抗,这个共模阻抗是平常说的单端阻抗吗?
2. 知道差分信号线是480MHz,一条线的最大delay是26ns,怎么算差分走线时最大的长度差?
我只找到一份文档“信号在PCB板上的传输速度的计算方法”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8zt_vxSuGsnyhq_fuSgqyR9wIFBT14J0gkAdgQND3b9Wo2n9KloUk1kABbBwjfy6UQ_7IE68uruX9XnoH_V8iXRMju8hrXnt9OiMSjbLysG
但是还是没能按文档说的算出来

那是電子訊號在 PCB 上的傳輸速度,你拿來算雙絞線怎麼會對?@_@!!!

楼主:
网站怎么加不上去啊

网友:
為什麼 USB 2.0 纜線最大長度是 5 公尺?

太艱深的理論我不懂,洋人在網路上有此一說:

訊號在雙絞線上的傳輸速度約是光速的 40% ~ 75%,由於 USB 纜線規定屏蔽、且質量要求又較嚴格,傳輸速度可以達到光速的 65% 以上。而 USB 規定纜線上的最大延遲Maximum Delay)是 26ns,所以……

光速 = 3 × 108 m/sec
3 × 108 m/sec × 65% × 26ns = 5.07m

纜線最大長度為 5m 是這樣得來的!多數人認為這個長度是算出來的,事實上卻不然。早在規範訂定之初,協會就已經研究過,大部分使用狀況下,USB 裝置會被放置在距離電腦桌 4 公尺的半徑範圍內。所以正確地來說,5 公尺最大纜線長度(多一公尺彎曲或纏繞緩衝長度)是被設計出來的,26ns 最大延遲Maximum Delay)反而是被推算出來的。

网友:
工模阻抗怎么管控

网友:
    版主咋不用简体字,看着好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