瑞芯微方案charge circuit 电路疑惑

楼主(2017-02-16):
图中红框设计考虑是什么?
个人愚见:
电阻R92和二极管D4 这条路是为了当电池放电保护了,用来激活电池吗,免得Charge IC起不来?

charge circuit

charge circuit

网友:
可以这么理解,也可以充电,不过电阻 封装好像有点小会烧掉的

网友:
    这样直接电压加上,会对电池有损坏吧

网友:
    这个应该选贴的吧,不要下面的IC就用上面的二极管代替降压,电阻降压

网友:
    5v  一个二极管,串电阻,是最简单便宜的充电电路。 但是你不能用5819,要用1N4001,压降才刚好。  但这是不安全的充电方法。 下面的4054是备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