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MPS 的这款IC电路不是很清楚,求解释

楼主(2017-02-16):
    在所给的电路图中间,有两个PMOS  M1和M2不是很清楚他们分别的作用是什么,求大神指点!!

网友A:
    1 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ACOK 拉低 然后M1打开。M2关闭。此时可以进行充电。
2 输入电压去掉的时候VIN VCC没有电压 M2打开,此时可以对电池放电,同时M1可以隔离电池的电压反响到VIN输入端,3 M2在输入电压ok或者充电的时候关闭。M1在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一直打开提供充电和 对SYS供电。

    更多关于MPS的问题可以联系我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 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ACOK 拉低 然后M1打开。M2关闭。此时可以进行充电。
    2 输入电压去掉的时候VIN VCC没 ...

楼上正解,是这个逻辑!

网友B:
    楼上正解,是这个逻辑!我是MPS代理商FAE兼技术销售,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,QQ:624081694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上正解,是这个逻辑!我是MPS代理商FAE兼技术销售,有问题可以一起交流,QQ:62408169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 输入电压正常情况下ACOK 拉低 然后M1打开。M2关闭。此时可以进行充电。
2 输入电压去掉的时候VIN VCC没 ...

    当输入电压正常时  M1是怎么样开通的   D和S级各是什么情况,  M1道童是通过M1中的寄生二极管吗
   而且M1是PMOS 怎么是这样一个连法  还是有点不理解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输入电压正常时  M1是怎么样开通的   D和S级各是什么情况,  M1道童是通过M1中的寄生二极管吗
   而且 ...

是通过M1体二极管导通的给IC电压的。然后通过IC控制打开M1的。

网友(2017-03-22):
    高低位开关管

网友(2017-04-27):
    楼上高手厉害,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