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新VX版的PCB文件怎么转成PADS文件

楼主(2017-02-16):
EEVX的PCB文件怎么转找成pads文件啊。在网上找到的都是EE旧版本软件可以导出ASCII文件的教程,但EE的VX版本是导不出ASCII文件的,不知道怎么转成PADS可用文件,求助啊

网友A:
亲测只有pads pro版工具文件夹里面的pads pcb translator(只有pro版,其他的不行)可以转.而且有的东西会有问题,比如有的开窗会跑到另外一面,字体不支持

网友:
还有转完了之后pro本身的layout不能打开.只有9.5或者vx版本的layout可以打开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,我去试试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亲测只有pads pro版工具文件夹里面的pads pcb translator(只有pro版,其他的不行)可以转.而且有的东西会有问 ...

我在PADS pro里面没有找到pads pcb translator 这个工具,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ads pro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PADS pro里面没有找到pads pcb translator 这个工具,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pads pro

PADS pro vx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PADS pro vx

PADS pro vx.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ADS pro vx.2

求pads pro vx.2的链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pads pro vx.2的链接

pads板块找的到下载链接,最近看到ad17的导入向导也可以转,然而效果都一样,xpedition功能实在是太强大,很多细节东西转到其他软件上都会掉一些

网友B:
直接打开PADS import

网友(2017-03-28):
楼上的正解,在PADS平台,直接IMPORT VX的文件,虽说没用过PADS 的VX版本,估计和以前版本类似吧,导入文件的话。

网友C(2019-04-16):
引用 网友B:
直接打开PADS import

直接在PADS里导入你试过吗?可以吗?我一直不行~~可以加一下QQ指导一下吗?谢谢~564373025

网友(2019-06-12)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在PADS里导入你试过吗?可以吗?我一直不行~~可以加一下QQ指导一下吗?谢谢~564373025

解决了吗?

网友(2020-03-27):
学习了,顶了呀,PADS能导入PRO里面不

网友(2022-02-10):
引用 网友C:
直接在PADS里导入你试过吗?可以吗?我一直不行~~可以加一下QQ指导一下吗?谢谢~564373025

解决了嘛?

网友:
直接导入直接导入

网友(2022-08-31):
直接导入报ICBD没打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