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gXplorer仿真后无法查看波形。

楼主(2017-02-17):
刚开始接触allegro的仿真。@
启动SigXplorer后,自己选择模型库里的模型,简单搭建了输入输出模型,试一下软件流程,点击芯片引脚的TRISTATE弹不出激励设置对话框。
仿真三组延迟数据,测量数据都在已经出来了。但是右击查看波形时出现:“sigwavecreateconfigobject:two few argumentd(2 expected,1given)”的错误提示,不知道怎末解决了,哪位大师遇到过,帮忙解决下。

楼主(2018-03-21):
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,是软件的问题。重新安装了仿真软件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