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中怎么延长2D弧线?

楼主(2017-02-17):
pads中,画有2D拼板示意图,现需稍微修改,想把一条2D弧线延长一点,圆心,直径都不变。 请问要怎么操作?谢谢!

(注:延长弧线在CAD 与protel中很方便,但是只是小修改,不想在转来转去,不知PADS中能不能改)

如图:

网友:
    好像不行!期待高手回答!

网友A:
    选择中间的横线按右键,选move miter可拉长圆弧,前提是圆弧和中间线段不能是独立线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选择中间的横线按右键,选move miter可拉长圆弧,前提是圆弧和中间线段不能是独立线段

请问不能是独立的线段怎么理解?是要将横线与旁边的圆弧合并到一起吗?不过我都试了,移不动,没什么反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