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 433 发射电路的疑问

楼主(2017-02-17):
见附图。 其中 X1是 433MHz 的 SAW (陶瓷声表面波谐振器),相当于晶振。
我想做一个433MHz的用OOK方式调制的短距离发射器。在网上找了这个电路图。

 我猜测它的工作方式是用DataIn 信号控制 T1 是否在放大区工作。当Data是高电平时,T1工作者放大区,电路为三点式振荡器,以433MHz频率振荡,从而对外发射433MHz信号。当DataIn为低电平时,T1进入截止区,电路不振荡。
我的疑问是:这个电路架构似乎不能够构成三点式振荡电路。 虽然发射极连接了两个电容C3,C4, 但是 X1(振荡时相当于电感) 不是应该接在集电极和基极之间么。只有那样才能形成电容式三点振荡器的形式吧? 参见教材里典型的电容三点式电路图。

可否请哪位老师分析一下图中的接法正确吗? ? 在此谢谢先!

网友:
电路按照最基本的口诀“射同,基异”当晶振作为电感时,满足基级到集电极的阻抗与其他不同。我之前做过这个电路,可以震荡的。只需要从c1,c2之间引出信号就可以

网友(2017-11-17):
电路架构正确,但RF OUTPUT和天线之间建议采取PI型匹配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