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E VX禁用CES的问题

楼主(2017-02-18):
EEVX 的PCB文件要导出数据文件.HKP时其中有Netclass.hkp和Netprops.hkp这两个文件不能选中导出,我在帮助文档里面找到要禁用constriant manger,就是停用CES。但问题是我不知道在哪里禁用CES。请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停用这个CES。谢谢

网友:
如果你用的是标准流程,原理图—>package->PCB,即CDB流程,那么,CES应该是无法禁用的,如果用的是网表Netlist流程,CES才可能禁用。

网友:
    ces是可以选择禁用不禁用的吧

网友(2019-09-04):
    EE这软件可能需要考虑一下是否需要放弃了。转战其它主流的软件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