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关于pcie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17-02-19):
在做pcie的仿真时,如果不是两个IC芯片的通讯,而是通过dimm条和另一个板卡的对接,那么此时对于DIMM条在仿真中如何处理呢?在线等高手回答。

网友:
是不是表述不正确,是通过DIMM Connector吧?

网友(2017-12-09):
看不太懂大大的意思

网友:
要把整个链路搭起来,连接器做实验板用网分测S参数

网友(2019-03-27):
需要加载DIMM的S参数进来,进行完整链路仿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