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开关电源不是很懂,有几个地方不是很了解

楼主(2017-02-19):
    图片中的R1  D1和C2的作用是什么,为这么连接 在变压器T1中左右两边的正负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

网友A: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5976-1-1.html
给漏感产生的电压提供一个回路,在尖峰电压到来之际,通过二极管把能量送进电容,通过电阻放电消耗掉这些存储在变压器漏感中的能量,从而保证三极管的安全。

    以上请参考。

网友(2018-07-18)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5976-1-1.html
    给漏感产生的电压提供一个回路,在尖峰电压到来之际,通过 ...

   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