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麼改變零件包裝

楼主(2017-02-20):
我layout到最後,想修改零件的包裝類型,我回capture改變footprint存檔之後,之後回到orcad 按update symbol後,在按place components manually ,重新擺放零件時為什麼包裝沒有改變呢

网友:
是不是,update sym 下那里有几个小选项,你看下

网友:
我一般是在 footprint 改变后重新生成并导入网表,然后在 Place - Update Symbols... - Package Symbols 中选择需要改变的封装,视情况勾选其它的复选框。

网友:
ORcad改好后  要重新导出网表才行啊

网友:
没有用原理图重新产生netlist,然后再导入PCB?如果没有重新导入网表,文件是不会更新封装的。

网友:
    需要重新导入网表,再更新symbol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