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,之前的pcb 部分过孔无法连接到内电层分割平面了。

楼主(2017-02-20):
请大侠看看,我之前的图纸,都是好好,最近有点更改,发现内电层分割的地方,有几个过孔,都是同一个网络,有的连接到了内电层(灰色十字那些),有的没有连接上(下面一排黄色),这是什么原因呢?怎么修复?
除了这个网络,还有其他网络也有这个问题。。

楼主:
右击焊盘,属性,勾选 平面层热焊盘能解决,但是一个一个点有点麻烦,还怕出错,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呢?

网友A:
Options->Thermals->show general Plane indic那一栏不要勾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tions->Thermals->show general Plane indic那一栏不要勾选

谢谢,即便是不显示出来,内电层铺铜的时候连接不到内电层。
我是一个一个手工改回来了,

网友(2020-09-17):
引用 楼主:
右击焊盘,属性,勾选 平面层热焊盘能解决,但是一个一个点有点麻烦,还怕出错,什么原因导致这个问题的呢 ...

不用一个一个选,可以全选过孔,然后更改过孔特性,再勾选 平面层热焊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