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突然反应很慢

楼主(2017-02-20):
今天打开allegro 16.6 win10 系统下  突然变得反应很慢  design没有任何问题 pcb editor  放大缩小需要等待超过5秒以上 点击左键画一个选中框就跟1s一张的幻灯片似的。2春节前使用没有任何问题。有相同的情况么?

楼主:
解决了 setup -》 user pre -》 display-》opengl-》disable opengl

网友:
什么造成的?

网友:
是否開啟窩視窗

网友:
    是否为NVIDIA的显卡? 最近他们家的显卡驱动更新了,看你的电脑是否自动更新了显卡的驱动? 如果是,可以退回到之前的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