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PADS內建JUMPER的問題 急

楼主(2017-02-20):
請問pads9.5內建JUMPER能不能把絲印顯示改在BOTTOM層?謝謝

网友A:
这个是可以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可以的

請問要如何把絲印改放到BOTTOM層?請大俠指教,感謝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請問要如何把絲印改放到BOTTOM層?請大俠指教,感謝

一种你可以建在封装里面,另一种你可以在pcb中,编辑在器件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种你可以建在封装里面,另一种你可以在pcb中,编辑在器件里

可是我是要PADS自帶的JUMPER改到BOTTOM,不是元件庫裡的元件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是我是要PADS自帶的JUMPER改到BOTTOM,不是元件庫裡的元件

可以啊,不是给你说的在pcb数据中可以编辑器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