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根据dbid选对象, 不会更新dbid ?

楼主(2017-02-21):
我现在是想对板上的铜皮都跑一遍shape check , 代码是这样的:

listshape=axlDBGetShapes("ETCH")
foreach(dshape listshape
            axlSetFindFilter(?enabled list("noall" "shapes") ?onButtons list("noall" "shapes"))
            axlClearSelSet()
            axlSingleSelectObject(dshape)
            axlShell("shape check")
            )

我的思路是遍历所有的shape,但是进第一遍循环,运行了一次axlSingleSelectObject()函数之后,发现dbid都被removed 了。。。所以这个循环就不能用了

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根据dbid来单选对象,而不会改变dbid ?

楼主:
发现了dbid removed 的原因是用了axlshell 。。。  不知道该怎么搞好了

网友A:
    把shape所在层面和坐标记录下来,用过滤的方式,或者选择的方式,对每个shape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把shape所在层面和坐标记录下来,用过滤的方式,或者选择的方式,对每个shape操作

    有个问题,就是假如有多块shape是交叠的,如何防止在用坐标选取shape的时候选错shape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