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封装时,压接器件的孔比管脚需要大多少?

楼主(2017-02-21):
    画封装时,压接器件的孔比管脚需要大多少?

网友A:
    压接器件的孔径需要严格按供应商的推荐尺寸来,包括公差。因为就算尺寸一样,不同的材料和形状,其孔径要求也是不同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压接器件的孔径需要严格按供应商的推荐尺寸来,包括公差。因为就算尺寸一样,不同的材料和形状,其孔径要求 ...

恩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