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中如何创建类似SIM卡金手指的异形封装

楼主(2017-02-21):
请教各位前辈,allegro中如何创建类似于SIM卡金手指的异形封装,我是要分别创建异形PAD然后再创建封装吗?
还是菜鸟级别,望前辈们不吝指教!

网友:
应该是这样吧,我的理解

网友A:
封装有异形pad,肯定是要先做个异形的pad ,然后再去生成封装,

sim卡座的封装,记得不用异形pad 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封装有异形pad,肯定是要先做个异形的pad ,然后再去生成封装,

sim卡座的封装,记得不用异形pad 吧

这样的话我不就要分别做六个异形PAD,然后再建封装?这样也太麻烦了吧?而且各PAD的相对位置也不好确定。
有没有简单办法?

网友A:
一般都会有数据手册的,按着上面的来建,就可以

PS:图片的封装是,苹果系那样的SIM卡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都会有数据手册的,按着上面的来建,就可以

PS:图片的封装是,苹果系那样的SIM卡座

说一下我这几天摸索的结果吧,那就是没有必要创建异形焊盘;DXF倒过来后,直接zcopy出soldermask和铜皮,然后再添加一般规则焊盘即可;

网友(2017-06-06):
引用 楼主:
说一下我这几天摸索的结果吧,那就是没有必要创建异形焊盘;DXF倒过来后,直接zcopy出soldermask和铜皮, ...

谢分享,可否详细指导下吗?引脚号、焊盘中心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