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传导骚扰测试超标如何解决

楼主(2017-02-21):
大家好!
求教个问题,有个产品传导骚扰测试超标,晶体的频率是16MHz,超标的频点都是晶体的谐波频率。
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?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?先谢谢大家!

网友:
电源没处理好,每组加些偶合电容,还可以试试加电感、磁珠、MCU功耗都顶小可以串个2欧以上的电阻减小电源干扰。
如确认是晶振引起的,LAYOUT时晶振5MM方圆不走其他线

网友:
你直流电过啥传导

网友:
1.时钟加串阻;2.时钟并小电容;3.时钟内存参考平面化画单独的地平面。

网友(2017-03-31):
晶振的GND,包含负载电容的GND不要和表层GND相连,走内层

网友:
看你的布局,晶振可以左挪,靠近IC一点。挺像晶振通过GND影响到整个GND 平面

网友:
晶振靠近IC,表面的线尽快短,晶振下不要布除地以外的信号线。

网友:
感觉你的晶振可以放在离IC更近的位置。晶振范围内不要铺铜,不要走线。

网友:
可以查看下PWM部分电路

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?大家也都是猜猜看的,不知道究竟怎么解决的,呵呵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问题解决了吗?大家也都是猜猜看的,不知道究竟怎么解决的,呵呵!

我换8M晶体就好了

网友(2017-08-29):
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降低晶振的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