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DDR网络等长设置

楼主(2017-02-22):
从度娘那里找到的DDR网络等长设置,实操了一下,等长操作竟然要手动计算,不知道还有比较高明的方面吗? 请大神指点

Altium Demo系列_DDR 与 CPU 分支等长的实现.pdf

网友:
高级版本不清楚,AD10以前都是手工的
计算部分可以借用excel

网友:
    以前也有设置点到点的工具,但是经常不准确,所以弃用了,不知现在这个功能有没有完善

网友(2017-10-31):
    1.先設定等長線的所有net成為一個class
2.然後在rules的routing length輸入預計的長度.然後在下方的Tolenc欄位中填入允許的誤差值.
3.在左側的filter中選取class,就可以看出長度是否足夠(會顯示紅燈或綠燈)

网友(2017-12-21):
    嗯,现在百度搜索 AD  等长走线,有比较完整的答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