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螺丝孔加8个过孔(过孔填锡)的作用是什么?

楼主(2017-02-22):
经常看到PCB板上固定螺孔上加8个过孔(过孔填锡),有工程师解说是为了增加接触面积,个人不认同,镀锡后表面不平整,接触面积反而会减小,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作用,请各位高手解说,另外在allegro中如何实现,试了一下DRC老是报错,非常感谢!

网友:
这个议题很好啊
貌似这个叫星月孔,可以增加表底层铜皮的拉力,避免铜皮脱落并加强表底层连接。

网友:
DRC报错 多半是报的 过孔在焊盘上 看看下图是不是能帮到你

网友A:
    VIA 就是和内层的GND连接到一起; 但是为什么要镀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VIA 就是和内层的GND连接到一起; 但是为什么要镀锡?

    您好,我描述错误了,是过孔里面填了锡

网友:
    先描述下此種螺絲孔:
    中心孔NPTH 常用SIZE直徑 4mm,
    周圍8個pth via導地, 半塞孔,
    top/bot銅圈8-10mm,
    防焊層top開窗,bot蓋綠漆,
因為中心孔是NPTH所以需要8個VIA接地,
    **內層切勿包覆電源,實例有見過螺絲鎖太緊,造成內外層短路燒黑.
    請參考

网友(2017-07-18):
    新月螺丝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