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输出PDF丝印图后字体改变了

楼主(2017-02-22):
    使用的是allegro16.5 版本。之前没有注意,近几天发现PCB中的文字、丝印等在横竖位置时是正常的,

    但是输出丝印图后打印成PDF文件时,丝印图 文字 竖着的不正常,明显看起来变形拉大了。

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情况造成的?

    更换了几个PDF打印机 都是一样的效果。

网友:
    可能是字体规格和系统默认字体规格不统一,建议在Allegro里使用自定义字体的大小。

网友:
    从allegro直接打印可以选各种字体的,看看你默认的选择是什么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楼上的帮助

网友:
    转PDF的设置里看看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从allegro直接打印可以选各种字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