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精确的制作元件封装

楼主(2017-02-22):
jimmy版主
    你好!请教一下,制做PCB封装怎样精确的画元件的丝印的长度,比如画个长方形居中在元件周围怎样定位画这个长度,就像allegro这个软件一样用坐标输入X长多少,Y长多少,一次性就画好了这个长方形,很方便,请问PDS有这个功能么?

网友A:
    都有坐标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    可以先画好,在属性里面输坐标

网友:
    先画完,然后属性改。或修改栅格g xxx,选中丝印,ctrl+e移动到指定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有坐标的。。。。。。

都有坐标的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7-03-28):
    PADS做封装必需用CAD配合画,简单且精确。最好的就从3D导到CAD,再挑有用的导到PAD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