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S仿真报错,望指导。

楼主(2017-02-22):
File `State_VMMK1225.mds' does not exist or is not readable.
  使用的VMMK-1225晶体管,但是设置偏置电路的时候,出现这个错误,不知道原因。希望能解决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这个要看的具体文件才好判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的具体文件才好判断

问题解决了,使用的晶体管model有问题。换了一个就好使了。谢谢啦

网友(2017-12-04):
赶紧学习一下,好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