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铺铜问题

楼主(2017-02-22):
如何使无网络的线,走线到铜皮上 变为铜皮的网络在那设置?

网友A:
没有自动实现的方法,  只能手动更改走线的网络,是它和铜皮的网络相同

网友:
手動更新比較快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自动实现的方法,  只能手动更改走线的网络,是它和铜皮的网络相同

有的 我亲眼所见的 关键是我的走不出来每次拉铜皮边框的线 都要从焊盘及带网络中拉出线

网友B:
单根不拐弯的线,似乎移动或拖拽一下即可

网友(2017-03-28):
引用 网友B:
单根不拐弯的线,似乎移动或拖拽一下即可

还真行,但是基本没意义。

网友(2020-07-29):
这个问题出现很多次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