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V DC jack, 插拔时, 伴有明显的火花, 何解?

楼主(2017-02-22):
1. 原理如下图 1.  (输入是19.5V)
2. 实物图如下图 2. (火花瞬间, 抓拍不到。用小星星示意。)
现象:每一次插拔都可以看见火花。有些次, 还特别强烈!
问题:有哪些方案, 思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?

谢谢!

Schematic

Schematic

spark

spark

网友A:
有個洋人這樣講的︰
如果樓主斷開 MOSFET PQ2,這個現象就沒了話。表示這個火花Spark)或電弧Arc)是因為後面巨大的電容或電感負載造成的。那有一種想法就是,如何讓插頭接好之後再把後面負載接上來?
  • 緩啟動Soft Start
  • 電源延遲開關Power-On Delay Switch

原電路中的 MOS 管的 RC Delay 可能不夠長,電容或電感的電平還充電得還不夠高,所以當插頭接近時,仍會引起放電的現象。

這個說法,樓主參考看看!

网友B:
更换DC jack 插头

网友:
更换DC JACK 插头

网友:
这种电源似乎是NOTEBOOK的电源,建议参考下相应的成品电路;这个设备是金属壳的,建议查一下是否没接地,或插头极性是反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個洋人這樣講的︰
如果樓主斷開 MOSFET PQ2,這個現象就沒了話。表示這個火花(Spark)或電弧(Arc)是 ...

谢谢 超级
1. 上述思路, 基本正确。
2.  其实, PQ2 开始并没有开通。
3. 电路还有一部分并没有贴上来,那就是PQ2 前级, 还有一支路,连接一个LDO(19.5v - -> 5v), 之后有几个小功率电路(TTL, MCU) .
        a)原来以为小功率没有影响,
        b)实际上, 主要是它们在制造‘火花’
        c)DC Jack 后端的22uf电容, 也推波助澜
        d)LDO 断开之后, 火花基本没有了,或小了很多。
4. 结论: 电压(20v)高, 电容多, 导致这个‘火花’ Bug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 超级
1. 上述思路, 基本正确。
2.  其实, PQ2 开始并没有开通。

狗版主又立功了!

网友:
狗版主又立功了!% n

网友:
火花很正常 减小火花很重要

网友:
楼主上面的PMOS管是做缓启动的,但仍然有问题,后面看了跟狗哥的对话,发现其实PMOS管前级还是有接电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更换DC jack 插头

对于这种现象,更换DC JACK只能减小看不到火花的程度吧,火花只是隐藏在DC JACK里面。还是有特别的DC JACK可以避免,愿听其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