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ymbol與鋪銅的間隙如何調整

楼主(2017-02-23):
symbol與鋪銅的間隙如何調整,能否提供詳細的操作步驟

网友:
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->Same Net Spacing->Shape toThru Pin重新输入想要的值即可

网友:
能简体字吗

网友:
动态铜皮参数可以设置,或者编辑焊盘属性设置thermal_fixed_width

网友(2017-03-25):
整体上通用的可以设置 SAME NET SPACING ,
单独的可以设置铜皮属性 Oversize 增大间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