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晶振的问题

楼主(2017-02-23):
如下图所示为hosonic晶振的描述:

其中一行描述为:5.0V,3.3V,2.5V,1.8V option
这句是指同一块片子既可以用5.0也可以用3.3V也可以。。。供电;还是说购买时要指定工作电压,同一块片子不能适用多个电压
??

网友:
这个系列的晶振有不同工作电压的型号可以进行选择

网友:
购买的时候选择相应的电压

网友(2017-04-13):
需要用什么电压的就买什么电压的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