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ROUTER 蛇形线设置求助

楼主(2017-02-23):
有个资料绕蛇形线的时候间距就是拉不开,郁闷,求高手指教,不知道哪里设置出了问题???

alooha 该用户已被删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把线款改细一点试试。

谢谢 问题找到了 是同网络规则那个拐角设置值太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