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-MOS损坏求救

楼主(2017-02-24):
小弟请教知位大神
原理图如图所示。
电路使用情况是这样,板子有俩路工作电源。一路是12V,另一路是100V,在测试的时候发现,如果在没有加截12V电源的时候,另外100V电源在供电,D703会有漏电到Q701.有时Q701会损坏,板子工作的时候Q702控制为高电平已导通。
请教各位大神,如果将R711  1K电阻改为0欧是否会好点。方法二,将P-MOS管Q701  D  S极并一个10K左右电阻。
麻烦大家看看是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本人拙见,没有12V的情况下,100V漏过来的电压会使Q701的SG电压大大超过20V极限电压而损坏,你可试试在R710上并一支12V的稳压二极管。

楼主:
MOS SG电压超过20V极限的可能性比较小,
请看D703的规格书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说,刚开始设计的时候R710是100K, MOS管,Q701一上电100V就烧坏,现在改为R710改为10K已经好很多了,但长时间工作还是有损坏的现像。

网友A:
二集管的逆向電壓承受力剛好是 100V,你標的 100V 宮殿式有多接近 100V?

是什麼樣的 100V?AC 還是 DC?

如果是 AC  整流成 DC,是怎麼做的?

网友:
说一下的我的看法,如果有不对的地方,请大家指正.
二极管在12V断电的时候是反向的,由于阳极处于悬空状态,没有嵌位,所以100V可以传到MOS管的D端;MOS管的资料上有个指标 VDS最大100V,开机瞬间100V如果有个毛刺或者过充很容易导致MOS管子烧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二集管的逆向電壓承受力剛好是 100V,你標的 100V 宮殿式有多接近 100V?

是什麼樣的 100V?AC 還是 DC ...

100V供电,实际使用电源只有90V。这个12V,及100V供电都是指的是直流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MOS SG电压超过20V极限的可能性比较小,
请看D703的规格书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说,刚开始设计的时候R71 ...

从R701由100K改为10K有好转来看觉得还是GS烧坏的可能性大点,可以换回100K用示波器抓下Q701导通瞬间Vgs瞬间的波形。另外R701可以并一颗小电容看看有没有效果

网友:
至少得说说用法 12V没用如果悬空 并没啥关系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从R701由100K改为10K有好转来看觉得还是GS烧坏的可能性大点,可以换回100K用示波器抓下Q701导通瞬间Vgs瞬 ...

感谢回复,我试试

网友C:
mos管的源栅电压一般是10V,极限是20V,在有12V电压时,100V电源由二极管漏过的电流被12V电源吸收,不会对MOS管造成影响。但12V悬空,100V电源由二极管漏过来的电流在R710得到一个较高的电压。如果超过20V就有可能损坏P-MOS。改变R710的阻值,也可改变R710上的电压,有一定的效果,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所以常规办法一是在源栅加稳压二极管限压,二是在PMOS至二极管间对地加电阻吸收漏电流。

楼主(2017-03-27):
引用 网友C:
mos管的源栅电压一般是10V,极限是20V,在有12V电压时,100V电源由二极管漏过的电流被12V电源吸收,不会对M ...

你好,请问一下,如果在PMOS至二极管间对地加电阻吸收漏电流,这个电阻选多大比较合适,电阻选的太小会导致机器12V供电时机器工作电流增加,如果电阻值选大会不会又起不到很大工作呢。